请教honeywell DCS操作系统,确认按钮默认值怎样更改?

楼主(2008-11-27):
请教honeywell DCS操作系统,确认按钮默认值怎样更改?

honeywell DCS 操作系统,更改SP参数时,如果超出更改范围,在提示栏出现YES和NO的确认按钮,
默认值是YES,如果连续按了回车,参数就会被更改。很容易出现误操作。怎样把它的默认值改到NO上面?

楼主(2009-03-13):
我自己已经解决了,现在用起来还行。可以防止心理上麻痹大意。以前我们这里就发生过这种事故。操作工很熟练的就把回车按下去了,结果。。。。

网友A:
增加个提示信息后再YES就好了,这是微软的思路啊,我做上位机界面经常这么做,工艺操作不会出现错误的。

网友B:
就是就是,增加个提示信息后再YES就好了,这是微软的思路啊,我做上位机界面经常这么做,工艺操作不会出现错误的。

网友C(2009-09-20):
二次确认,引起操作员注意就可以了,用VB做。

楼主(2010-03-09):
楼上大概没看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用VB做的,但是弹出的确认 默认 YES上面 只要再回车就执行了。操作时 容易 两次回车,而不去确认。

我想让默认 NO上面 再回车 就不会执行 修改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