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关于590直流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一台590直流调速器,在给定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怎样调整参数,可以将速度降下来。就是说:590给定A4    4伏电压,590输出170伏直流电压,速度150米/分;怎样调整参数实现如下控制功能:590给定A4    4伏电压不变,590输出160伏直流电压,速度140米/分左右,非常感谢大家的技术支持!有两种590,一种是老式带调整电位器的,另一种是新式不带电位器调整的590直流调速器。

网友A:
你是要将电枢电压降低,给定又不变?可以通过设置电枢电压限制啊

网友B:
改变A4的输入比率,或者降A4在内部作个乘除运算

网友C:
支持改变A4的比率,在调速器里面改参数,

如果不想或不会改参数,你只能算出个电阻来分压.也麻烦,还不如改参数.

看看说明书,SYSTEM->CONFIG I/O->ANALOG INPUT->A4->CALIBRATION,记得保存

网友D:
楼上的光该校准,,只能微调,,调不了多少的,,应该把把A4的正向,或者方向的,%分数调小点就可以想调多少就调多少,,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C:
这个悬赏还不错,5分存着,不知道大家有没在工控积分还过礼品.我还很少分

楼主:
非常感谢5楼理论不中的热心朋友答复,今天利用停机的机会,我试了一下,给定A4不变,6.0伏,机速100米,配置A4由1.0降至09,结果机速降至80米,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再次表示感谢,在生产中解决了大问题。当然悬赏分数有点低了,抱歉得很。多多参与工控网,积分自然会多起来的。

楼主:
chenjian0115 ,hanxf ,一并谢过了,感谢你们的答复,有问题,大家共同想办法解决。正当自己在某一个技术问题困惑时,不妨发表出来,没准会遇到正好熟悉这方面的。热心帮助他人,并为同行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大有人在啊,再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