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电子齿轮问题

楼主(2008-11-27):
我们平时讲的变频器一般控制它速度的都是模拟量,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变频器跟踪的使用呢?就是说一台电机使用模拟量来控制,另外一台电机并不是使用模拟量,而是用第一台电机连接的增量编码器来作为速度源,第二台电机的转速随第一台电机的转速成比例的改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电子齿轮!我的问题就是:在电机刚刚开始转动的时候,由于增量编码器还没有转一圈,也没有出现Z信号,只是有A,B两相信号,那第二台电机怎么知道此时第一台电机的转速,只根据脉冲数当然不行,因为第二台变频器也不知道连接在第一台电机上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不同位数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所表达的转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一般变频器怎样来识别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