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栅和安全栅哪个好?

楼主(2008-11-27):
我们现场用的既有安全栅也有隔离栅,还有隔离型安全栅,看帖子有的说“安全栅是界于操作区和生产区之间的安全装置,作用是控制能量。无论操作区设备有何问题,通过它传送给现场设备的能量都是本质安全的。
信号隔离器是为解决信号干扰,”好像隔离器和隔离栅还是不同的啊!你们有什么经验说来听听!在石化一般都用哪种呢?

网友A:
安全栅是一种统称分为齐纳式安全栅和隔离式安全栅,隔离式安全栅简称隔离栅

网友B:
常见的安全栅结构形式分为齐纳式和隔离式.
 齐纳式安全栅 :
 电路中采用快速熔断器、限流电阻或限压二极管以对输入的电能量进行限制,从而保证输出到危险区的能量。它的原理简单、电路实现容易,价格低廉,但因由于其自身原理的缺陷使其应用中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并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其原因如下:
 1、安装位置必须有非常可靠的接地系统,并且该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1Ω,否则便失去防爆安全保护性能,显然这样的要求是十分苛刻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难以保证。
 2、要求来自危险区的现场仪表必须是隔离型,否则通过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端子与大地相接后信号无法正确传送,并且由于信号接地,直接降低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稳定性。
 隔离式安全栅 :
 采用了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同时符合本安型限制能量的要求。与齐纳式安全相比,虽然价格较贵,但它性能上的突出优点却为用户应用带来了更大的受益:
 1.由于采用了三方隔离方式,因此无需系统接地线路,给设计及现场施工带来极大方便。
 2.对危险区的仪表要求大幅度降低,现场无需采用隔离式的仪表。
 3.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4.隔离式安全栅具备更强的输入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接受并处理热电偶、热电阻、频率等信号,这是齐纳式安全栅所无法做到的。
 5.隔离式安全栅可输出两路相互隔离的信号,以提供给使用同一信号源的两台设备使用,并保证两设备信号不互相干扰,同时提高所连接设备相互之间的电气安全绝缘性能。
  因此,对比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的特点和性能后可以看出,隔离式安全栅有着突出的优点和更为广泛用途,虽然其价格略高于齐纳式安全栅,但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在要求较高的工程现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隔离式安全栅作为主要本安防爆仪表,隔离式安全栅已逐渐取代了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防爆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3、齐纳式安全栅对电源影响较大,同时也易因电源的波动而造成齐纳式安全栅的损坏。

网友C:
其实我也没有搞清楚啊,呵呵,

我们有的还用来转换信号用的,不知道这种有没有安全栅的作用呢

网友D(2009-01-04):
我们公司的安全栅可进行输入输出的信号转换 有一入一出的 两入两出的 http://www.anpe.cn/    你可以上去看看一看 有不明白的事情也可以联系我 025-84456170-502

网友D:
呵呵 石化一般都用的是安全栅 我们公司是中石化的一级供应商

网友E:
这是2个概念,安全栅如楼上的所说已回答很详细了。用于石化行业。
而隔离栅指信号之间的隔离或放大等作用,起抗干扰作用。或者可以进行信号的转换等功能。

网友F:
9楼的回答 让人很难理解,呵呵

貌似 是说 机械制造行业常用的 安全性 光幕。。。

网友G(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防爆传感器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

网友H(2010-03-15):
其实隔离栅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隔离放大器,它就是把输入信号进行调理,并隔离输出相应的输出信号,而安全栅主要是用在本安防爆场合,主要起限能作用,所以说隔离栅和安全栅的典型区别就是应用场合不同,至于其他的差别上也不是很大。

可以关注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MORNSUN的隔离栅和安全栅,有疑问的话可以来电020-38601850-653

网友I:
好理解一点就是隔离栅也可以叫做隔离器,用于信号隔离,包括前端数据采集的各类型号转换。安全栅也就是在隔离栅的基础上增加了防暴电路,适用于有本质安全防暴要求的场合,有能量的限制。

网友J(2010-08-05):
本质区别是安全栅防爆,隔离器不防爆, 安全栅》隔离器,

网友K(2015-03-13):
12楼正解。

上海辰竹仪表研制各种类型输入、输出的安全栅和隔离器,产品通过TUV(SIL)、ATEX、Nepsi等国际防爆认证和国内防爆认证,有专业的技术支持帮您解答疑惑和选择产品,可百度进入辰竹官网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