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点的细目,实现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8-11-27):
当我把点改到手动时,PID调节将不起作用,怎样能实现自动到手动的无扰动切换。

应用在阀门控制上。用的TPS控制系统

楼主:
这几天遇到一高手,跟我讲了点。只要将PV 设置成TRACK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将PV 设置成TRACK就可以了 !

呵呵   去研究一下

网友C:
自动切换到手动本来就是无扰动切换。从手动切换到自动要考虑无扰动切换,使用PV跟踪功能即可。

网友D:
从手动切换到自动要考虑无扰动切换,使用PV跟踪功能即可。

网友E:
完全同意啊,看了才想起,培训的时候有讲过的哦,

呵呵,还是因为做的不多的缘故啊

网友D:
PV 设置成TRACK就可以了 !

网友F:
中控的DCS从自动到手动是自动跟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