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M8161能这么用吗?

楼主(2008-11-27):
        我原先的程序是基于8位操作模式的,即:M8161已经置位ON。同时有些浮点数是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的,触摸屏上设置的是两个字的形式显示,但由于PLC程序中已经选择了8位操作模式,这样的话,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最大也只能到32768(16位)。

        原先的形式显示一般的参数数据还能满足要求,但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有些数据必须通过触摸屏显示,且能输入设置,关键在于这些数据已经超过32768了,这样的话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说明:我用的是FX-2N 48MR的PLC,触摸屏用的是E-VIEW的。

       还请各位高手支招!兄弟在这儿先谢谢了!

楼主:
一个程序中能先将M8161置位,需要复位的时候再RST,这样可以吗?

        呵呵。。。。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不能,但问题暂时没能解决,只能瞎想了。

       现场条件有限,无法进行测试,希望有经验或者能帮忙的哥哥、姐姐们帮一下小弟。

楼主:
怎么没有人支持支持呀!!!兄弟真的需要各位的帮忙,谢谢了再次!!!

网友A:
用双字试试看了。。。。

楼主:
用双字最大就能到32767,我现在需要设置、显示的数据已经超过6位数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B:
做两个显示文本,不就是双32767

网友C:
存储容量是硬件决定死的,在不改变硬件的前提下,我想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存储容量是硬件决定死的,在不改变硬件的前提下,我想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看来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网友E:
你试过4个字吗?!

楼主:
按照触摸屏的使用手册,应该只有1个字和2个字两个选择。如果PLC是16位操作模式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F:
M8161是8位处理没错,但是在整个PLC程序中,只对于RS、ASC、ASCI、HEX、CCD指令起作用,我不知道你用了那个

但是即使你使用了,又想把它转成16位的,那就再进行四则运算等其他指令,把值附到其他寄存器里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明白了。再问:我现在用触摸屏显示出来的单精度浮点数超过7位数后在PLC中的相关运算(DEADD D300 D400 D400)就不正常了,其中D300、D301中保存的是实时定期变化的二进制浮点数。

网友G(2009-09-13):
用LDI M8000 OUT M8161就是16位模式了吧!

网友H(2009-11-28):
怎样复位PLC中子程序内的动作

网友I:
M8161压根没关系   浮点数最大就是三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