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叫什么?

楼主(2008-11-27):
配电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叫什么?

是工作接地,还是保护接地?还是工作接零,还是保护接零?

网友A:
是工作接地,从该点.引出,PE,N线.N线叫工作零,PE线叫保护零.也有只引出一根PEN线.

网友B:
是工作接零吧,就是N线

网友C:
应当叫保护接地

网友D:
对变压器来说叫保护接地PN,对其余设备~220V电器叫工作接零N,直接与大地相通的地线叫作设备的保护接地PE。

网友E:
电网中变压器或发电机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称工作接地。

网友F:
同意5楼的说法,应该叫工作接地。

网友G(2011-04-20):
在大电流运行系统中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应该直接接地接地,这是保护接地。如果用电设备的外壳接在零线上,这就叫做保护接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网中变压器或发电机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称工作接地。

网友I:
中性点接地叫工作接地。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的安排应尽量保持变电所的零序阻抗基本不变。遇到因变压器检修等原因使变电所的零序阻抗有较大变化的特殊运行方式时,应根据规程规定或实际情况临时处理。
(1)变电所只有一台变压器,则中性点应直接接地,计算正常保护定值时,可只考虑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正常运行方式。当变压器检修时,可作特殊运行方式处理,例如改定值或按规定停用、起用有关保护段。
(2)变电所有两台及以上变压器时,应只将一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当该变压器停运时,将另一台中性点不接地变压器改为直接接地。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变电所正常必须有两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当其中一台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停运时,若有第三台变压器则将第三台变压器改为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否则,按特殊运行方式处理。
(3)双母线运行的变电所有三台及以上变压器时,应按两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运行,并把它们分别接于不同的母线上,当其中一台中性点直接接地变压器停运时、将另一台中性点不接地变压器直接接地。若不能保持不同母线上各有一个接地点时,作为特殊运行方式处理。
(4)为了改善保护配合关系,当某一短线路检修停运时,可以用增加中性点接地变压器台数的办法来抵消线路停运对零序电流分配关系产生的影响。
(5)自耦变压器和绝缘有要求的变压器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运行。

网友J:
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应该接工作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中性点接地叫工作接地。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的安排应尽量保持变电所的零序阻抗基本不变。遇到因变压器检修等原因使变电所的零序阻抗有较大变化的特殊运行方式时,应根据规程规定或实际情况临时处理。
‘ u(1)变电所只有一台变压器,则中性点应直接接地,计算正常保护定值时,可只考虑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正常运行方式。当变压器检修时,可作特殊运行方式处理,例如改定值或按规定停用、起用有关保护段。
(2)变电所有两台及以上变压器时,应只将一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当该变压器停运时,将另一台中性点不接地变压器改为直接接地。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变电所正常必须有两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当其中一台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停运时,若有第三台变压器则将第三台变压器改为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否则,按特殊运行方式处理。 ‘ N4 S
(3)双母线运行的变电所有三台及以上变压器时,应按两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运行,并把它们分别接于不同的母线上,当其中一台中性点直接接地变压器停运时、将另一台中性点不接地变压器直接接地。若不能保持不同母线上各有一个接地点时,作为特殊运行方式处理。7 x‘ N* ?2 Z0 x: g
(4)为了改善保护配合关系,当某一短线路检修停运时,可以用增加中性点接地变压器台数的办法来抵消线路停运对零序电流分配关系产生的影响。6 s+ r‘ K5 M$ ~( b
(5)自耦变压器和绝缘有要求的变压器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运行。

网友L:
这种接线方式(pen)我认为很不安全,当接地点断开后,若有保护接零设备时,其外壳就会带电,危机人的生命,最好是选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是工作接地与与保护接地分开,献丑了,若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M:
工作接地啊,怎么还有人说成保护接地了呢?

网友N(2011-05-24):
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 工作接地指系统因绝缘安全需要, 把系统中某一点与地直接连接, 而保护接地指设备外壳的接地 。我的理解是 工作接地的接地与系统工作有直接联系, 保护接地只是外壳与地的关系 。对否 ,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