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补偿电容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8-11-27):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补偿电容输出三相为什么不平衡!在12路电容补偿柜中有4路电容投入.单路电容的三相电流相差很大!我用钳流表测单路电容A相电流45A    B相43A    C相只有3.9A        不知道是不是AB两相负载重很多!  但是补偿柜的总电流表显示三相电流没有偏差呀!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坏了。你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B:
电容坏了,拆下后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线路没问题吗       那就是   电容坏了

网友D:
你的应该是30千乏,电容坏了。补偿柜的电流表应该是1000/5的吧,读数不准

网友E:
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补偿电容的寿命不是很长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经常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该是30千乏,电容坏了。补偿柜的电流表应该是1000/5的吧,读数不准

呵呵!你太强了!但是你说的读数不准不太可能!

40多安的电流都烧几个63安的保险了!!发热很厉害!!

网友G:
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接线没问题的话

网友A:
补偿电容是有一定寿命的,我们的电容柜就经常烧电容。我的电容柜前几个月就烧得起火,连线都烧断了。所以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电容。

网友H:
先查一下保险吧,保险烧的可能大一点,因为电容应该不会那么巧4组烧同一相

网友I:
我还没接触电容补偿的问题,但我知道是做无功补偿的,但是楼主说的12路和4路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就是无功补偿时不是三相一块儿补吗?还是每相单独补偿啊?

感谢高人指导!

网友D:
《40多安的电流都烧几个63安的保险了!!发热很厉害!!》,我认为不应该烧63安的保险,可否查一下保险座发热或保险质量问题。不是高人 《但是楼主说的12路和4路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就是无功补偿时不是三相一块儿补吗?还是每相单独补偿啊?》,是控制器12个回路,其中有4个回路的电容有问题,是三相一块儿补

网友J:
三相电压平恒吗,不是的话有可能是电容个别相容量减小了,换个看看

网友K:
也只能说是电容坏了。

楼主:
可能是电容坏了!三个保险有二个都热到变黄了!另外一个暖都不暖!电容是ABB的!还没能买回来!所以还在用它!

楼主:
对:方才工控 关于

三相电压平恒吗,不是的话有可能是电容个别相容量减小了,换个看看

内容的回复:三相电压很平衡!

楼主:
对:笨笨猫 关于

我还没接触电容补偿的问题,但我知道是做无功补偿的,但是楼主说的12路和4路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就是无功补偿时不是三相一块儿补吗?还是每相单独补偿啊?

感谢高人指导!

内容的回复:

问:但是楼主说的12路  答: 为12个电容组成的补偿柜   问:4路是怎么回事啊?答:也就是说12路中有4路因无功过高自动投入线路      问:还有就是无功补偿时不是三相一块儿补吗    答:是三相一起补的        就因为是要三相一起补的!所以现在只有三相中的两相电流输出正常!

网友L:
可能是C相线路接触不良,应检查线路的压接罗丝有没有压紧

网友M:
电容坏的可能性最大,还有就是线路某一点接触不好

网友N:
感谢 卫健 卫老师。新手 学习中

网友O:
补偿电容三相电流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不平衡那一定出故障了。找找看。

网友P:
补偿电容输出三相为什么不平衡!
原因是电容器的容值损失,故障多由谐波引起

  具体解决方案可以给我打电话  13124751233或dingxingyang0314@163.com

 补偿电容输出三相为什么不平衡!
原因是电容器的容值损失,故障多由谐波引起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接线没问题的话

恩  是的啊

网友R:
估计是电容坏了。你换个电容试试,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补偿电容的寿命不是很长

网友S:
估计是电容坏了。你换个电容试试,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补偿电容的寿命不是很长,故障多由谐波引起

网友T:
可以肯定电容坏了,补偿是容为三角形接法,电容值应该对称,补偿电流应为45A,三相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