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报OV DC BUS OVERVOIT

楼主(2008-11-27):
安川616G5报OV DC BUS OVERVOIT,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问题呢?开关电源有输出电压,是什么地方坏了吗?有修过此故障的给指点一下啊!在此多谢了!!!

楼主:
怎么没回复的啊?、?、不会不知道吧?这么多的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是那里的,这个故障有许多地方

网友B:
ov----主回路过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检出值超过电压200V:约400V    400V约800V

BUS    设定从选择卡来的运行指令或频率方式发生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里的,这个故障有许多地方

楼主:
我在徐州啊,如果是运行指令或频率方式发生错误我把CPU板换了还是一样啊还请指教啊!多谢!

网友D:
制动电阻开路,减速制动时间过短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A:
我可以修好QQ505163791.13209801494

网友E:
我司可以修好,有大量的二手安川变频,伺服器出售:1382424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