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型变压器容易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8-11-27):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机床,机床上有一台小型变压器,初级为单相220V,有两个空气开关保护。次级输出三组电压,一组为18V,一组为28V,一组为110V。变压器功率为1200VA,空气开关为5A。(一直都是使用5A的空气开关)以前一直没事。这台数控机床使用了估计有七、八年时间。最近空气开关非常容易跳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开机就跳闸,有时候要打两三次才能合闸。但是有时候在运行过程中也会跳闸。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次级出问题。一组一组试,而且是在空载情况下试,都会跳闸。我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硅钢片的问题呢?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呢?

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先换个空开,再说.!!!!!!!!!!!!

网友B:
空开估计使用过长,已经老化,变压器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如果不是空开问题,那就是浪涌冲击。

网友D:
先换个空开,再说.!!!!!!!!!!!!
同意一搂。

网友E:
很明显空气开关有问题吗

网友F:
可能是  空气开关坏了          再就是    变压器    有毛病了

网友G:
同意空开坏了,不排除有线路破损

网友H:
空开估计使用过长,已经老化,也不排除有线路破损

楼主:
我昨晚也是这样想。先查查线路,再换开关,最后怀疑变压器。线路的可能性比较少,因为空气开关和变压器都在电柜里面,相隔线路不到一米。而且还装在线槽里面。空气开关的可能性较大一点。变压器的问题估计也会有。

网友I: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等 欢迎咨询15963310965

网友J:
1换个空开试一下

2变压器二次侧可靠接地

网友K:
应该是变压器年久老化,建议更换

网友L:
1、空开老化。2、变压器绝缘老化。

网友M:
 一定是空开内部锁扣使用日久,有些打滑,换个新的试试,再一个检查一下线路,看是否有绝缘不好的.

网友A:
搂主怎么不来说说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