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AAI143-H 如何组态有谁知道吗

楼主(2008-11-27):
横河AAI143-H 如何组态有谁知道吗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晕

网友B:
真的不知道组态

估计要去横河培训了才知道!

网友C:
请问楼主,所说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从硬件角度上讲:该卡件是16通道模拟量输入(AI)模块,通道隔离,带HART功能;主要在卡件里端有四线制或两线制设定的跳线(jump switch)。

从软件角度讲:只要在组态是对应Node(单元),对应Slot(槽位)选择该卡件型号就行;具体里面每个通道则有诸如“tagname(工位号)”,“P&ID name”等等相关简单的设定……

网友D:
正如楼上所说,卡件只要选对型号和槽位就行了,没什么需要组态的.

网友E:
三楼看来是用的是横河的DCS。

网友F(2009-08-02):
你要的PVI  PID通道连接到这个卡上就可以了

具体你想知道的是什么 自己没说清楚

网友G(2009-09-15):
二十四桥 正解

但AAI143并不是通道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