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安全继电器的输入端子间电阻如何计算 ?

楼主(2008-11-27):
   接触到一些安全继电器,其紧急停止按钮往往是好几个串在一起,难免会产生接触电阻,有些安全继电器要求的值比较大,有些可能比较小,下面有一个该电阻值如何计算的公式,知道的朋友解释下。。。。

后面的两列分别是 TE 两种型号的安全继电器,

前一种型号的要求是最大值100欧,后面一种型号的只给出了一个计算公式(RL max = .........)。

楼主:
     以前遇到过一个  Pilz   的安全继电器,型号是PNOZ    XV2 的,  其急停回路总共6个紧急停止按钮,到安全继电器时,两端子间电阻为 10 欧,经常在正常开机时设备自行出现紧急停止。  后面顺着线路逐个检查,把该线路上的电阻想法降到  3欧,才得以正常工作,后面再没出现类似故障。。。。

     也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值在多少才不会引起其动作 ?

楼主:
   安全继电器电源正常, 急停回路正常, 复位信号正常。       继电器控制触点就是不闭合。

  是不是可以判断已损坏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继电器电源正常, 急停回路正常, 复位信号正常。       继电器控制触点就是不闭合。

  是不是可以判断已损坏  ??

这个方法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遇到过一个  Pilz   的安全继电器,型号是PNOZ    XV2 的,  其急停回路总共6个紧急停止按钮,到安全继电器时,两端子间电阻为 10 欧,经常在正常开机时设备自行出现紧急停止。  后面顺着线路逐个检查,把该线路上的电阻想法降到  3欧,才得以正常工作,后面再没出现类似故障。。。。

     也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值在多少才不会引起其动作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