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8-11-27):
我维修的变频器上电没显示  检查开关电源 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   3844A 7脚电源端输入只有8V多点 正常有16或17V  检查周围的电阻也没有变大  二极管也没有短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哥请教!!!

网友A:
查一下反馈回路元件。比如光藕等。

网友B:
你查放大电路,一般的是你测的电压低于正常的

网友C:
试着往上面回路查下,可能是什么器件烧了

网友D:
看一下直流过来那几个电阻是不是好了,电容也要换了

网友E:
UC3844的7脚是电源,你量的8V,查直流母线到7脚的分压电路.应该是电阻问题!

楼主:
上面几位朋友说的都没错   是直流回路的电阻问题 但是电阻没有烧断 所以一开始查不出来 而且拆下后阻值也没变大  但是在电路板上
测量时 测一个阻值是对的  测量个(串联)阻值却大的不得了 估计是接触不好  但是换上去新的电阻就好了  3844 7脚17V多点 基本正常
但还有一个问题  通电后开关电源发出  吱吱的声音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F:
 这个故障大部分在变压器初级, 在供电哪一条线路上应有一个电容,先把电容换了,这个坏的可能性很大,不行再换3844.

网友F:
上一条是说的是第一个故障,电源发出 吱吱的这个故障是变压器次级问题,查查输出二极管,驱动光耦,次级滤波电容,我修过很多都是这些造成的.

网友G:
看看UC3844供电的滤波电容

楼主:
我换上去的电容 如开关电源最近的那个电容 都比原先的大了8UF  耐压也高了20V  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就就是那个滤波电容啊  我一打开变频器就把那个电容换成了大了8UF的   一开始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啊

楼主:
我把变压器初级的那个电容换了 声音好像更大了 但是原先的电容也没坏啊  容量没有一点变小 我又把这个电容换了回去

换个3844我觉得没必要吧  开关电源已经修好了    二极管什么的也没短路啊   郁闷啊

网友D: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开关电源也就那几个

网友H:
开关电源有吱吱的声音现在确认是正常的    但是上电后出现F0053    A0505 报警   有时还是F0052   A0503  报警  最后一次试是F0053   A0505 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1

网友I:
电容的正切损耗大,bu

网友J:
一、 开关电源的电路组成【/b】::

开关电源的主要电路是由输入电磁干扰滤波器(EMI)、整流滤波电路、功率变换电路、PWM控制器电路、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组成。辅助电路有输入过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等。

开关电源的电路组成方框图如下:

网友J:
二、 输入电路的原理及常见电路【/b】::

1、AC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原理:

① 防雷电路:当有雷击,产生高压经电网导入电源时,由MOV1、MOV2、MOV3:F1、F2、F3、FDG1组成的电路进行保护。当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超过其工作电压时,其阻值降低,使高压能量消耗在压敏电阻上,若电流过大,F1、F2、F3会烧毁保护后级电路。

② 输入滤波电路:C1、L1、C2、C3组成的双π型滤波网络主要是对输入电源的电磁噪声及杂波信号进行抑制,防止对电源干扰,同时也防止电源本身产生的高频杂波对电网干扰。当电源开启瞬间,要对C5充电,由于瞬间电流大,加RT1(热敏电阻)就能有效的防止浪涌电流。因瞬时能量全消耗在RT1电阻上,一定时间后温度升高后RT1阻值减小(RT1是负温系数元件),这时它消耗的能量非常小,后级电路可正常工作。

③ 整流滤波电路:交流电压经BRG1整流后,经C5滤波后得到较为纯净的直流电压。若C5容量变小,输出的交流纹波将增大。

2、 DC输入滤波电路原理:

① 输入滤波电路:C1、L1、C2组成的双π型滤波网络主要是对输入电源的电磁噪声及杂波信号进行抑制,防止对电源干扰,同时也防止电源本身产生的高频杂波对电网干扰。C3、C4为安规电容,L2、L3为差模电感。

② R1、R2、R3、Z1、C6、Q1、Z2、R4、R5、Q2、RT1、C7组成抗浪涌电路。在起机的瞬间,由于C6的存在Q2不导通,电流经RT1构成回路。当C6上的电压充至Z1的稳压值时Q2导通。如果C8漏电或后级电路短路现象,在起机的瞬间电流在RT1上产生的压降增大,Q1导通使Q2没有栅极电压不导通,RT1将会在很短的时间烧毁,以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J:
文件太大,有需要的发来EMAIIL过来我传给你

网友J:
共同学习,资源共享!

网友K:
吱吱声一般都是开关脉冲变压嚣次级各路输出中有短路现象.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一一断开各路来查找是那一路.

楼主:
我的邮箱  :KISSGZK@126.COM   谢谢大哥发资料给我

一一断开很麻烦啊

楼主:
变频器虽然没有完全修好   但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基本好了  起码能显示了  现结贴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导!!

楼主:
我日  结贴怎么结不了啊  老说什么所给分数与悬赏的分数不符  我都给好的啊 20分啊

网友L(2009-01-10):
 踏遍鄂豫皖 师傅:请发一份给小弟吧,我的邮箱是liupijie@163.com      谢谢

网友M(2010-06-09):
各位大哥:你们好!你们有没有谁修OLIVETTI打印机电源的,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你们,1、打印机开机电源会重新启动,一直会循环,2、电源300V电压降不下来,是哪里出问题,3你们谁又这个开关电源的原理图,能发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475791359@qq.com,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N:
踏遍鄂豫皖 师傅:请发一份给小弟吧,我的邮箱是gzhzzyb@163.com     谢谢

网友O:
踏遍鄂豫皖 老师:请发一份给我吧,我的邮箱是303935278@qq.com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