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液位计故障

楼主(2008-11-27):
油罐壁上雷达液位计显示模块有显示(installation guide 977 tank side indicator),但是在控制室的电脑上没显示,请问故障点在哪呢?雷达液位计传输的是什么信号(如电压、电流或交流)?谢谢!

网友A:
传输什么信号就要看表的了,什么都有可能,这种情况首先看看接线,各个接线的地方都看看,另外断电重起雷达表,或者只接用万用表测一下雷达的输出是否正常,如果输出正常,接线也正常,那就上位机的问题了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雷达液位计两根传输线是短路的,为什么呢?

网友B:
请先提供雷达液位计的准确型号 完整的型号

雷达液位计常见是 4-20mA 信号, 你断开1根线 将万用表串进去量1下电流

网友C(2009-02-28):
直流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