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调怎么调整

楼主(2008-11-27):
我的机器上温度控制采用PID控制,正常温度输出波形应该是

现温度输出波形为

应该怎样调节P,I,D

网友A:
应该是有波动的,第一个图是理想状态,但实际控制后是一个正弦波,只是如何通过调整P值、t值等把波动控制在最小,这需要摸索中找到最佳值。

网友B:
理想的状态是 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