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p安装问题

楼主(2008-11-27):
请问:step7 v5.4中文版能否在windows xp  home版本下安装?如果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安装并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安装XP专业版后再安装5.4

楼主:
谢谢!问题是我的windowsxp home是正版的,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可以,不要怀疑,西门子的软件与微软的系统虽然不是一家,但很密切。

西门子的软件与电脑的主板的兼容很多有问题,先考虑硬件,与其他软件的兼容

网友C:
如果是Home版本,那么必须更换操作系统版本,无论是正版还是其他什么版本,这是软件的基本要求~~

step7 MicroWin可以安装在Home版本下,但是Step7不能安装在Home版本,有相当多的人误以为这两个软件是同一个~~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