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台传图片怎么实现?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楼主(2008-11-27):
请教:现在甲方需要这么个方案,用摄像头将现场图片拍下来,然后通过电台传送到电脑上来。

这个方案怎么实现,需要那些硬件和软件设备?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是不这样,现场需要一个小型的摄像头,用电台传输只能是数字信号,所以是否需要一个视频服务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通过现场电台485传送到接收电台,然后系统电脑再需要软件来对数据进行解包,存储。

网友A:
我有一款电台,可以传输图片,可以配接多种摄像头,适合于慢变化的环境比如说水位、石油磕头机、环保等。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全是广告,不过也给了我些信息

网友B:
全是广告,不过也给了我些信息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哪怎么对摄像头进行控制,摄像头带软件吗

例如我一天就志需要传一张图片,时间设置和图片存储地址以及图片大小等

是需要自己编写软件,还是摄像头厂家自带软件就可以控制

网友A:
最好是自己编软件(厂家会给出源代码),如果不想自己编,市场上也有类似的。

网友C:
用电台.成本和维护费用都比较高.建立用无线数传.

网友D:
恩 同上 9楼正解

桑荣科技: 王长供, 0592-5908793/8793933
在线交流: QQ: 59512507 MSN: wcg0409@MSN.com
无线传输设备 :GSM Modem, GPRS/CDMA DTU Router, EDGE Router.
公司网站:www.sangrong.com

网友E:
采用电台传图片,我现有两种方案供您参考。详情请直接与我联系。赵先生:13590238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