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严重吗?

楼主(2008-11-27):
    一次380和220  2次为36v  如果 把380电压接在220上  2次的36v将是什么后果!

网友A:
电压升高,为380*36/220

网友A:
但一般会跳开关或烧熔丝,再不断电的话变压器烧

网友B:
36*1.732=62.35

网友C:
控制变压器一般很快会损坏,负载越重损坏的时间越短,当然2次电压生高也会造成2次设备损坏

网友D:
毕工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E:
同意四楼的,但变压器损坏时间可能要一段时间,可以短时承受

网友F:
如果选用的空开合理的话会跳闸         如不合理     变压器就玩完了      也有可能着火的

网友G:
同意毕工的说法。

网友H:
电压升高1。732倍,烧坏变压器还是小事。后面的电气元件被烧坏才是真正的惨。

网友I:
如果铁芯还没有饱和的话是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控制变压器一般很快会损坏,负载越重损坏的时间越短,当然2次电压生高也会造成2次设备损坏

网友K:
二次20V左右,控制变压器一般很快会损坏

网友L:
应该冒烟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控制变压器一般很快会损坏,负载越重损坏的时间越短,当然2次电压升高也会造成2次设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