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请进

楼主(2008-11-27):
440变频器三相进线电压正常,上电报A0503欠压报警,运行变频器报F0003故障,R0026显示5.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说明书上的故障代码就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B:
如果查看说明书能完全把机器修好,做维修的就没意义了...楼主的,,电压检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