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 F4 电源厚膜维修问题?

楼主(2008-11-27):
有KEB的维修高手吗,想请教KEB一个问题?KEB F4电源厚膜坏了,经过检查发现是厚膜上的7555电源+脚和电源-脚短路,更换后测量OK,但是上电后有马上7555电源+脚和电源-脚短路,外为电路绝对OK,因为是好的机器把只把厚膜拆下,拆除7555,电源+脚和电源-脚的的电压为20V左右,查这个厚膜上所有三极管和2极管特性好象多是好的,光藕也换了,就上换上7555后上电又马上7555电源+脚和电源-脚短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他的型号为05.F0.014.0019

网友A:
一般厚膜电路坏的话,开关管也会损坏的,我是KEB 售后服务部的,要一起更换  13524258365电话

网友A:
厚膜型号是11.F4.013-0009

网友B:
兄弟,KEB的不好整啊,我弄过几次,你查下主板上有没有电源短路,QQ39273391

网友C:
这个开关厚膜不一定要用7555,可以用3842系列的来替换,这样的可靠性高多了。

楼主(2008-12-29):
这个电源已经整好了,我另外做了个电源驱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