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故障代码HPF-1怎样维修

楼主(2008-11-27):
本人有一台VFD-B 型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HPF-1,不知如何维修,清高手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没办法,只有回厂维修.它是保护线路有问题.

网友B:
传感器坏的吧,你还要先看什么板坏了.换个主板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试试维修它,我原来是维修家电的,如果有图纸最好,我如果修好会发到网上。

网友C:
现在修家电的都转修变频的了,怪不得最近这么多修变频了?

网友D:
本人有一台VFD-B 型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HPF.3,不知如何维修,请高手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E:
VFD-B 型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HPF是很常见的

网友F:
VFD-B 型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HPF基本上都是传感器坏

网友D:
VFD-B 型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HPF基本上都是传感器坏   谢谢你的指点.苏州通博自动化.

网友D:
newchp你好!VFD-B故障代码HPF是很常见的,得说说解决的办法吧,再说你常见我就不常了.不过还得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G:
主要是传感器坏,上面有不少人判断了。我也遇过,传感器有4个脚,好象左边二个是电源(三个传感器是共用电源的,一量就知道),右边二个是输出,三个传感器有个公共地,表一量就知道,地与输出之间你用表量下,静态不为0的可能就是坏的。

网友D:
allinone 谢谢你的指点,我记下了

网友D:
高手们你们好,我这有一台德莱尔7.5KW的变频(DV-1000),一送电就报E-cb故障,请问哪们能帮小弟指点指点,在此感谢啦.

网友D:
高手们大家好!德莱尔7.5KW的变频(DV-1000),一送电就报E-cb故障,原因是存储器93C66故障,程序从写过就好了.

网友H:
更正:allinone 所说的传感器在电子学里叫光藕,在工业里叫隔离开关也叫光电开关

网友I(2010-05-22):
本人有一台VFD-B 11KW型变频器上电显示故障代码HPF-1,不知如何维修,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J:
我也             遇到过,

网友K:
我都没有遇到过.所修的变频器都修好了啊.我来帮你解决啊,一定修好了          .QQ:  343649400   13418980362

网友L:
它的电流互感器是一体的吧       把 电流互感器换掉就OK

网友M(2010-08-16):
台达VFD-B,5.5KW变频器上电就报uonLY是什么故障,谁碰到过?

网友M:
QQ:1020387129    13589340323

网友N:
需要维修变频器的可以和我联系。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M:
台达B系列变频器上电报uonLY故障,谁碰到过这种故障?更换主板也是如此,QQ:1020387129    13589340323

网友O(2010-09-27):
这里说的怎么有不少是矛盾的有的是不对的 电流传感器就不是光耦 从没封那面看过去第一脚是输出 二是GND 三是-14.5V输入 四是+ 14.5V输入  在没有电流的时候 比如说不接负载 或停止的时候应该输出为0V

网友P(2011-07-06):
那你就换一个模块吧大概要300元

网友P:
我的QQ是1426898344我修了好几台了有的不输出、、、、、、、、、、

网友P:
瞎掰掰换主板也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Q(2011-12-03):
谁知道PHL是啥故障,40HZ开机正常,50HZ开机报PHL,是台达VFD-F15KW变频器,

网友R(2014-08-16):
不是传感器呀,三个都换了还是报PHF.1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