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损坏触点修复

楼主(2008-11-27):
如果PLC接触点损坏除了修改程式和利用继电器代替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修改程式是比较方便的方法了,最好不要直接带负载

网友B:
我一般都是使用修改程式的方法。输出继电器还可以更换。但输入点损坏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使用修改程式的方法。输出继电器还可以更换。但输入点损坏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D:
1、维修;

2、有多出的点移一下;

3、没有多的点加扩展模块;

4、换新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维修;

2、有多出的点移一下;

3、没有多的点加扩展模块;

4、换新机;

网友F:
实际上输入点也是可以修理的,一般情况下情况很少有输入部份模块坏的,一般都是输入部份的保护电阻坏的多,输入部份的电路也不复杂,用万用表看一看都能找到的,用贴片元件或普通的元件进行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G:
我可以修的,西门子,三菱,松下等输入输出都好修,只要CPU不坏就好修,自己干,价格优惠13801719364李

网友H:
如果有多余的点你就可一换到空点上去了

网友I:
修改程式,移到空余点上

网友J(2008-12-28):
lichunsheng1982你有QQ吗?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我的QQ是1049206319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通过换一个输出点的方法来处理

网友L:
可以修,你用的是什么PLC,输出类型.

http://www.minyantech.com

输出都是模块,固态继电器,小形继电器.....

网友M:
有些PLC的输出是采用继电器座的形式,更换比较方便,焊接的继电器更换也不是很困难!采用修改程序的方式简单有效,节约时间和成本,一般还是用这两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M:
还有,我曾经用过直接将输出继电器的线圈端子在PLC电路板上并联的方法维修。PLC输出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转接,否则容易损坏,特别是动作比较频繁的输出点!

网友N(2009-02-21):
我一般每个回路都加保险丝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修的,西门子,三菱,松下等输入输出都好修,只要CPU不坏就好修,自己干,价格优惠13801719364李

基本不坏芯片都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