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施耐德马达开关GV系列3相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8-11-27):
我们公司大都用施耐德的GV系列3相马达开关,在实际的应用中,在接三相都为L是使用无异常,由于在工作中,备件不足,就用一相接L,另一相接N,空一相不用,结果用不到几分钟就跳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三相马达,是三相电源输入,比如是三相220V电压输入,你只用了两相,还有一相不用,就会存在相电压不平衡,电流肯定也不平衡,所以引起开关跳。

网友B:
最好是把其中两相串一下当一相来用,这样热保护脱扣也不会误动作

网友C:
楼主是浪费材料啊,施耐德的都不当好东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