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同型号规格的两只数字电度表测出的数值不一样

楼主(2008-11-27):
两单位由于为了计量作比较,用同型号规格的两只数字电度表在各自方安装了一个,测出的数值不一样,请问为什么啊?

网友A:
肯定不一样了,什么都有误差的!只要误差在规定范围内就可以认定他们是一样的

网友B:
什么都有一定的误差的,不是很离谱就行了。

网友C:
1。线损。2。表的误差。主要还是来自线损。尤其是大电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