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盒密封问题

楼主(2008-11-27):
各位前辈:

        现在我们使用的仪表接线盒由于潮气的原因导致内部出现水珠,影响测量。

      在很多IP68的仪表中都使用硅胶进行密封。我现在想使用硅胶填充到接线盒内密封。请问哪位前辈使用过硅胶密封的,请告知小弟在市面上能买到么?是怎么使用的?是否还需要加热枪什么的?

       谢谢!

网友A:
用防爆密封接线盒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以前在啤酒厂看到过这种密封方式,但那玩意没法修理,坏了就直接换,一般厂家才自己搞。

楼主:
不是修理,我只是想用硅胶密封接线盒(原来没有硅胶密封的)。但是没有使用过硅胶,所以向前辈们请教。

网友C:
市场上买桶玻璃胶和打胶枪自己打就行

网友D:
接线盒的电气接口换上电缆防水接头,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不过电缆的外径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到大于防水接头的最小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