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浮球传感器

楼主(2008-11-27):
请问什么是浮球传感器?怎样使用?

网友A:
是将液体位置,转化为电信号,它的探头一般是个不锈钢的球体,因为它工作时浮在液体里,所以称为浮球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将液体位置,转化为电信号,它的探头一般是个不锈钢的球体,因为它工作时浮在液体里,所以称为浮球传感器
恩 是的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