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风机启动时,电机异常

楼主(2008-11-27):
各位高手,我厂的锅炉引风机是星三角启动的。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电机转速很慢,噪声大。等到转换时间到后,又能正常的运行。电机发热严重。

把接触器都换了。还是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缺相,因为如果是缺相,在三角形运转时,怎么又正常呢?在停机的状态下,用手转动轴,又很轻松,感觉正常。

请帮忙指导一下,多谢了。

这里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关注,原因今天终以搞清楚了。是电机的轮轴侧的轴承坏掉了。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电机与风机的传动是用轴联器的,不是有的朋友认为的是用皮带的。并且不是那种用六瓣橡胶垫的,是用九根穿了橡胶圈的螺钉的,很是牢靠的。

故障现象、前期的处理方法前面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有兴趣的朋友请自己看一下,分析原因吧。想来还是有用的吧。

网友A:
向电流请教再说,,,,

网友B:
应该检查是不是过载,负载太大。检查风机的进出风闸是否开关合理。

楼主:
进出风闸没有动过它。就是用着用着出现的情况,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风机类负载不大可能过载,可能是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测测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D:
    检查接触器连接,   是不是有主触点有氧化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E:
应该检查是不是过载,负载太大。检查风机的进出风闸是否开关合理,我也遇到过。适当的调节一下阀门看。我的调节以后就解决。

网友F:
有用没用多,,,,看看学学.....谢谢

网友G:
同意6楼说法!SDzq

网友H:
可能是   轴承坏了吧                   要不就是   吸风口小     风压大            像是过载引起的

网友I:
是否为关闭风门启动?

风机过载大

网友J:
是星型启动时电机的启动转矩太小,风机的风门又全开负载转矩很大,两者平衡在电机M-n曲线的的拐点下的低速区,启动过程中电流根本降不下来,所以电机在启动过程中严重发热.接触器因为切换电流大也会经常损坏...解决办法:

1)启动过程前关掉风门,至启动完毕后打开风门..这是最简易和妥当的办法..

2)如果风门不能动,就建议改星三角启动为其他启动方式(如自藕\软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星型启动时电机的启动转矩太小,风机的风门又全开负载转矩很大,两者平衡在电机M-n曲线的的拐点下的低速区,启动过程中电流根本降不下来,所以电机在启动过程中严重发热.接触器因为切换电流大也会经常损坏...解决办法:

1)启动过程前关掉风门,至启动完毕后打开风门..这是最简易和妥当的办法..

2)如果风门不能动,就建议改星三角启动为其他启动方式(如自藕\软启等)..

以前使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风门的事,就是固定那个地方的,都能正常的运行。这种情况是刚出现的。所以不用考虑风门的大小的事。

轴承方面,三角形时能正常的。用手转动,也灵活的,所以也不是轴承的事情。

急呀!!!!!!!!

网友K:
平和先生说的对:“是星型启动时电机的启动转矩太小,风机的风门又全开负载转矩很大,两者平衡在电机M-n曲线的的拐点下的低速区,启动过程中电流根本降不下来”

楼主说的情况我们经历过,是75kw风机,Y/△启动,启动时间相当长,通过电流表检测,可以看到,当Y启动完毕后,电机电流达到190A,感觉到风机的速度还未上来,即使再延长启动时间,也无济于事。等转入△运行时,明显的感觉到电机在加速运行,与楼主说的一样,一旦进入△运行后,就一切正常。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将Y / △启动换成了补偿器启动,接75%的电压,现使用正常。

网友L:
路过看看,有高人发表见解了,我就不参于了

网友M:
测测电流和电压看正不正常再说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相助!这个电机是22KW的,不能正常启动时,Y形启动时的电流是80A左右。以前都是用的好好的,用了有四五年了,都是采用星三角的。所以不想考虑现在去换启动方式。而且故障现像是从最近才出现的,出现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都还是正常的。想请大侠们从现在的场合出发,分析故障的可能原因。

网友N:
时好时坏?星启接触器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K:
Y形启动时的电流是80A左右,Y形启动后(未进入三角时)电流仍然是80A?

如果仍然是80A,可能是负载重的原因,因为电机在完全启动后,电流应该有所下降。

建议再检测一下三相电流,看看是否缺相。

就这么一个Y/三角启动,用最最笨的方法,顺着电线摸也把故障摸出来了。

网友O:
22KW,可以直接启动了~~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P:
22KW电机直接启动多好,又可以省下几个元件

网友Q:
检查一下电源电压如果没问题,就肯定是风门的事了。启动时把风门关上。建议检查一下风门重新启动一下看是什么现象,最好把结果公布一下。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弄得大家很糊涂?、

网友R:
风机类负载一般不可能过载,可能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接触器触头、接线等造成的。

网友S:
星启接触器的问题可能性较大,另外可以检查一下二次控制线是否有松动,造成接触器吸和不好。

网友T:
引用 网友L:

路过看看,有高人发表见解了,我就不参于了

网友U:
谐波过多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建议你查查你的电能质量

网友V:
我公司有过这样的情怳那是风门日久腐蚀风门开大了造成电机电流过大发热.

网友W:
可能有接线柱绝缘碳化现象 查线有没有擦破(尤其接线盒处) 有条件对风机做动态平衡

网友X:
见怪不怪,我们 15KW电机,启动电流80,时间1分钟以上,安装了一个软起动器,现在也已经坏掉了,现在用星三角,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Y:
你先测空载电流,在册额定电流,

网友A:
qian bei jiao de liang zhao  pang men zuo dao:

*  pi dai tiao song yi dian (xing Y  shi  you dian hua, xing  jiao shi bu hua  )

huo zhe

*  zhuan huan shi jian tiao duan yi dian ( 4-5 miao jiao gou le)

楼主:
引用 网友X:
见怪不怪,我们 15KW电机,启动电流80,时间1分钟以上,安装了一个软起动器,现在也已经坏掉了,现在用星三角,也就是这样了。

诸位发表的见解,我们也都试过了。现在还是那个吊样子,时好时坏,不管它了。等到坏到不能开的时候总会有个结果的。领导们不发话,俺们也不能“皇上不急太监急”,搞好了,是你应该的。搞不好,或者搞的问题大了,还落个“出力不讨好”呢。

网友Z:
有可能是电机内阻三相不平衡

网友AA:
就是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呢,来说说啊

网友A:
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设计时对负荷特性了解未充分)

你可用“正着”彻底解决

也可用“旁门左道”对付过去

网友AB:
检查一下电源电压如果没问题,就肯定是风门的事了。启动时把风门关上。

建议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设计时对负荷特性了解未充分)

你可用“正着”彻底解决

也可用“旁门左道”对付过去

敬听其详!请不吝教。

网友A(2008-12-29):
一般讲风机不转无负荷,慢转小负荷,快转大负荷,你用手转风机属什么负荷

电路一接通磁场还没全建起,电机要转还没转没转就要转时,,电机内阻有限,电流(能)会如何

这些都是从正路思考时要清楚的

至于“旁门”技巧,你可试念念

网友AC:
引风机为热风负荷 由于冷风密度大抽冷风时可能过负荷 此时降压启动就非常困难 电动机也就发热  根据楼主的情况也可能是星点接触器缺相 请检查星点接触器及其星点短接线

                            1  是负荷较大 【冷风或风门开度大】   2是星点缺相

网友AD: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既然进出风口没问题  线路也没问题  那这台电机肯定是内部问题 导致磁力不均造成的  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AE:
好像是三角带松了.电机启动时发热,电机转,三角带松,风机就会响。

网友AF:
检查电机 ,电机温度高  ,你就得看看了。

网友AG:
建议:把风门关掉,启动电机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星型启动时电机的启动转矩太小,风机的风门又全开负载转矩很大,两者平衡在电机M-n曲线的的拐点下的低速区,启动过程中电流根本降不下来,所以电机在启动过程中严重发热.接触器因为切换电流大也会经常损坏...解决办法:

1)启动过程前关掉风门,至启动完毕后打开风门..这是最简易和妥当的办法..

2)如果风门不能动,就建议改星三角启动为其他启动方式(如自藕\软启等)..

以前使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风门的事,就是固定那个地方的,都能正常的运行。这种情况是刚出现的。所以不用考虑风门的大小的事。

轴承方面,三角形时能正常的。用手转动,也灵活的,所以也不是轴承的事情。

急呀!!!!!!!!

网友AI:
电机多大的??电压是不是偏高呀??

网友AJ:
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模糊,难以有的放矢。因为各种启动方法的最佳应用是有前提条件的。从提问者表述看,可以排除接触器故障、接线故障、转换器故障、电机绕线故障,那显然是采用的启动方法与电机的配置条件不相符而致。从一般实践经验看,这个电机应在45kw以上,用星—角启动方法显然不适宜,而应当采用补偿器法为宜。供参考。

网友A:
楼主,你放弃了吗

不思考了吗

网友AB:
应该检查是不是过载,负载太大

网友AK:
关闭风门,,调整启动时间

楼主:
明天告诉你!--------------------------

楼主:
这里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关注,原因今天终以搞清楚了。是电机的轮轴侧的轴承坏掉了。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电机与风机的传动是用轴联器的,不是有的朋友认为的是用皮带的。并且不是那种用六瓣橡胶垫的,是用九根穿了橡胶圈的螺钉的,很是牢靠的。

故障现象、前期的处理方法前面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有兴趣的朋友请自己看一下,分析原因吧。想来还是有用的吧。

网友AL:
估计还是三相中有一相接触不良,仔细检查触点情况。

网友AM:
检查电机!检查控制线路!点击检查很重要!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另外 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星三角启动,该换了。变频启动 既简单又超级节能!星三角做备用控制多好

网友B:
是你的误导啊,楼主你说用手转动灵活,

网友AN:
负载重,星型启动转距小,改成自藕减压启动就OK了.

网友AO(2009-10-24):
各位好,本人有困难请教各位

132KW加热炉风机配软启动器,启动时间45S 自动停机,起不来,请各位帮忙分析

楼主(2010-09-14):
今天又重新看了这个问题,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的教导和参与.这个故障迷惑人的地方就是用手转的时候很灵活的.而启动时又不正常.原因就是联轴器不是一般的,而是很牢固的,结合的很好的那种.故障的根本原因:电动机的轴承不好了!因联轴器把风叶和电机联的很牢固,所以用手转动时发现不了问题,而启动时,因电磁力的作用,电机转子偏离轴心线扫镗.启动后因力的平衡作用又不扫镗了,所以又能正常运行.我也想到把电机风叶分离试一下的,可是人家不相信咱呀,结果搞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AP:
引用 网友AJ:
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模糊,难以有的放矢。因为各种启动方法的最佳应用是有前提条件的。从提问者表述看,可以排除接触器故障、接线故障、转换器故障、电机绕线故障,那显然是采用的启动方法与电机的配置条件不相符而致。从一般实践经验看,这个电机应在45kw以上,用星—角启动方法显然不适宜,而应当采用补偿器法为宜。供参考。

鲍山居士很久不上本论坛了!近期在中华工控网上倒是见到过他的帖子

网友AQ:
电机的轮轴侧的轴承坏掉了

轴承坏这么严重应该抖动很厉害啊

网友AR:
值得学习,实际维修中就是那么奇特

网友AS:
引风机吗?很有可能是缺相,引风机启动以后即使缺相也没什么事。启动时缺相很快就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