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动调节阀+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8-11-27):
请问电动调节阀+电动执行器在使用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哪些故障?谢谢!!

网友A:
电动调节阀=电动执行器+调节阀,常见故障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不能开关,开关不到位,信号行程不对应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调节阀=电动执行器+调节阀,常见故障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不能开关,开关不到位,信号行程不对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