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车床的恒线速度切削装置

楼主(2008-11-27):
请问诸位仁兄:

       我要实现车床上的恒线速度切削,车床上带有变频器,怎么能实现恒线速度切削?有直接提供的装置么?如果有大概多少钱?有更便宜的么?越经济实惠越好。

       谢谢!

     E-mail       muzeqing79@sohu.com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普通车床还是数控车?要是数控车的话数控系统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我的车床是普通车床,只是加了变频调速功能,现在想实现恒线速度切削功能,比如加个plc什么的控制器来实现这个功能,但为了提高此床子的性价比,有数控的功能又不需要数控系统,采用什么才可以满足此功能,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急盼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不加数控系统的我倒是不熟,不过单纯的PLC控制可能无法达到你的要求,应该还要变频器具有这种功能才可以。

网友B:
哥哥,我想知道,恒线速度切削的速度是哪个啊,我学的很次,模模糊糊的。

楼主:
我的车床主电机就是变频电机的,带变频器调速,那应该可以了吧,有没有合适的装置呢实现这功能呢?

网友A:
可以变频调速的不代表本身就可以实现定速功能,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