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能否驱动100米铠装电缆?

楼主(2008-11-27):
施耐德ATV61变频器,能否驱动100米铠装电缆?

电动机功率450kw   380v,变频器功率500kw

铠装电缆3*240两根并联使用,变频器至电机电缆长100米两根。

楼主:
变频器不带输出电抗器

网友A: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这么大功率的没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曾作过一个项目用了280米的铠装电缆。注意把载波频率调低点。

网友B:
没问题,说明书上说小于400M都没问题,可把载波频率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