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 504密码忘记,如何刷新?急...

楼主(2008-11-27):
老机子,密码没了,想重装程序,如何把原来的PLC刷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给CPU放电,方法参照SLC500的手册!!!

网友B:
在CPU模块的印刷电路板上,把VBB, GND 二点短接60秒,注意把电池拔了,然后再把程序下载。

网友C:
保险起见,如果不敢轻易操作的话,把PS 模块外部断电,并拔除CPU 的电池,保证没有任何电源,过30分钟左右,里面的程序会自动消失。

网友C:
注意是CPU模块里面还有单独一块电池哦! AB的大概3VDC左右,就是为了在PS 模块万一掉电的情况下,保证半个小时后程序不小时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______祝大家心想事成,永远年轻!

网友D:
ab slc500的通用密码:********

网友E:
拔掉电池,断电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清除掉

可不可以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