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普传报LU欠压。。。。。

楼主(2008-11-27):
接修一台普传PI97系列132KW机,1999年用到现在刚坏了,其中炸了W相的两个300A的模块和450A的快熔.换上模块和模块上板子的15V稳压管后,送电正常,但是一运行就报LU欠压....没有给频运行也报....

   另有两根线(输出U和W相)接在驱动板的V和W端子,热电阻接在T1/T2端子...这些线拿来时拆了....不知道对不??

   我是用两相380V带的....电压检在哪里???往高手给指点....

网友A:
IGBT坏了,西门康驱动板测过没有,不测PWM驱动板形也敢修机器.要是驱动有问题,你带电机一运行可能会炸掉.T1和T2上的线可以取掉其它都不能少.

网友B(2009-06-02):
呵呵!他是用假负载,节省了 测波形时间了!

网友B:
不过 不测波形 ,还是有风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