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需要制动电阻吗?

楼主(2008-11-27):
伺服的说明书,接线端子的部分都有外接制动电阻的2个端子,不懂

网友A:
通常不需要,但如果启动频繁,超过范围要加的

网友B:
还有,看下你的电机功率,比如安川5。5KW以上都要配备

楼主:
工作原理跟变频器的制动电阻一样吗?

网友C:
是一样的目的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