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A33报警求助

楼主(2008-11-28):
我单位有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型号是SGDM-50ADA。经常出现A33报警,报警信息提示为电源接线错误。实际没接错。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用户常数Pn001.2 的设定有误,请重新设定,如果设定正确那就是伺服有问题。QQ932887098

网友B:
是上电时报还是运转中报?QQ:89684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