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变频器共振点是多少HZ

楼主(2008-11-28):
自己经常使用的富士VP系列的共振点在20--28HZ之间

不知道其他变频器的共振点是多少

网友A:
如果运行在这点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共振点是根据不同工况而定,不同的现场共振点不一样。

网友C:
共振嘛!

得看你的外围是什么!

只有变频器怎么说共振点!?!

网友D:
变频器没有需要避开的共振点,就变频自身来说,无论频率是多少,都无所谓。

而机械设备存在共振频率,变频器回避共振点的目的是为机械设备设置的,因此就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共振点,究竟需要避开的频率是多少,完全由设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