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 系统网(以太网)没有数据交换通讯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28):
dcs 系统网(以太网)没有数据交换通讯故障,怎么解决 SNET指示灯灭,什么原因,是组态错误吗

网友A:
是组态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B:
有可能是主控制卡的问题............有可能是交换机的问题。。。一般主控卡和交换机都冗余配置,,很难出问题啊。。。 你把你的系统图(机笼柜到操作站)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