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问题

楼主(2008-11-28):
请问,各位师傅:给12V 200AH的两个串联电瓶充电,电流、电压分别应调到多大合适?正常充电时高压(220V)侧电流一般应为多少?没有密度测试仪的情况下怎么知道电瓶已充满?谢谢各位师傅的耐心解答!!

网友A:
两个电瓶串联,是24V。看你是快充还是慢充。充电电压低压侧电压高于24V,一般为26V-28V。主要看充电电流。如果是充满了电,电流就会变小。

楼主:
那电流一般都是多大啊?

网友B:
充电电压不要高于29V,应该电瓶上写明的

网友C:
一楼有理,

网友A:
一般来说,电瓶上有写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5-10A来慢慢充吧。充的时候要打开电池室盖,看电池水的温度和液体的温度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压不要高于29V,应该电瓶上写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电瓶上有写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5-10A来慢慢充吧。充的时候要打开电池室盖,看电池水的温度和液体的温度变化情况。

网友E:
铅酸电瓶的充电电流是按10小时率控制,既充电电流是电池容量的1/10A,充电时间10小时。充电终了,单格电压2.7V,没有比重计测酸,就用测单格电压来确定是否充满。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原来这里的勾当还挺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楼有理,

网友G:
电瓶充电方法有二种,恒压充电与恒流充电,恒压充电12V电瓶用14V最大14.5V,恒压充电充到电流为零或接近零为充满,恒流充电时电流为容量的十分之一,如100Ah的电瓶用10A电流充电,充到电瓶冒泡后减一半电流再充一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瓶充电方法有二种,恒压充电与恒流充电,恒压充电12V电瓶用14V最大14.5V,恒压充电充到电流为零或接近零为充满,恒流充电时电流为容量的十分之一,如100Ah的电瓶用10A电流充电,充到电瓶冒泡后减一半电流再充一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