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配电箱供电半径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照明配电箱供电半径的问题
照明配电箱分支线供电半径宜为30~50米,是否理解为以配电箱为半径画一个半径为50米的圆,在这个范围内照明灯具均可以从这个配电箱取得电源???
如果在50米的范围内,实际灯具所用的电线长度超过50米,但是灯具的末端电压损失不大于2%,照明灯具是否可以从这个配电箱取得电源???

网友A:
是的。可以。但是你要看配电箱的进线,估计容量等因数。不要因为电流过大而烧了配电箱。

如果末端电压损失不大于2%,而到了用电器,损失还不大于10%,可以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心中的疑惑少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