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断路器型号上知道是C型还是D型的?

楼主(2008-11-28):
怎么从断路器型号上知道是C型还是D型的?
C型:配电型
D型:电动机型

没有选型手册,怎么从断路器铭牌上得知?

网友A:
问问  经销商
一般  型号后面   电流前面  那个字母  就是  你所需要的

网友B:
比如,ABB断路器它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ABB断路器它是.....................

网友C:
微短上有标,比如D5,等

网友D:
比如

S263-D32A,指的就是可加是S263系列,D曲线,额定电流为32A

网友E:
我记得空开的说法是C是控制用的,D是动力用的

网友F:
C型:控制一般的照明线路,普通型
D型:控制动力设备,动力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