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DMC 运动控制器直接发送ASCII 命令编程求助

楼主(2008-11-28):
              我的控制卡为GALIL DMC 2132 ,根据手册,可以对控制卡发送发送ASCII 命令进行编程控制,

我用上位PC 与控制卡通过Ethernet 网口通讯,上位机为CLient,控制卡为Server.通讯建立后,能正常通讯。但问题是控制卡返回的不是

完全希望的结果。比如以命令TP A(读取X轴编码器值,此处由于未接,返回应为0)为例,正确的返回结果应为“0:”。但

   我得到的结果如下:

发送 返回
“TP A” ??
“;TP A” ??
“;TP A;” ?0:?

      每次发送的命令都以回车符结束。为什么单独的一条命令比如TP A 控制卡不认识,命令本身没问题。命令前后各加一个分号,中间的命令才能返回正确结果。

  请高手门指点,谢谢。任务急需。

网友A:
您发送引号干什么?

真着急的话,就给供应商的技术支持打电话。

楼主:
     引号没发送,只是字符串的表示。 不知道刘老师有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难道在发送ASCII 字符串给控制器之前,还要做其它什么工作?

楼主:
    难道就没人用过这样的方式?失望啊!

网友A:
"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看来,您是在中宝伦买的,否则这个问题我应该能看到。既然如此,,您直接找景奇问吧,中宝伦其他人估计都够呛。

"难道在发送ASCII 字符串给控制器之前,还要做其它什么工作? "

不需要的.

"不知道刘老师有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当然用过.

从您给出的反馈来看,即使没有发送引号,也一定发送了其他类似的字符。GALIL是收到换行回车符号后,才还是解读之前收到的全部字符。

楼主:
      谢谢刘老师。确实是在中宝伦买的,他们的技术支持搞的我头都晕了,都是些女的接线生。

     我用2132卡,基本方案是上位机采用高级语言,XP下Borland C++6,请问应该用哪个头文件及相应的库文件。

          另外我还想搞一个手持操作器,该操作器自带CPU、Ethernent 接口等,采用Dynamic C编程,就需要直接发送 ASCII 命令来对2132 进行控制。

楼主:
          我在对2132进行注册时,通过以太网口,发现Terminal 设置软件中没有2132卡的选项,有2100和2102,该选哪一个?

在注册完成后,如果我想重新注册,好象要出现提示“运行 BOOT_P的。。。” ,怎么解决?

网友A:
“我在对2132进行注册时,通过以太网口,发现Terminal 设置软件中没有2132卡的选项,有2100和2102,该选哪一个? ”

2102,这个问题“接线生”应该也知道的。

“在注册完成后,如果我想重新注册,好象要出现提示“运行 BOOT_P的。。。” ,怎么解决?”

不知道您是具体怎么操作的。您还是问景老板吧。

网友B:
支持楼上的  我不清楚这个

楼主:
       向2132直接写命令的问题,我已经调试解决了,谢谢刘老师的帮助。

我想采用XP下Borland C++ Builder 6编写上位机程序,“接线生”说他们都是用VC或 linux C 编的,DMCwin 的库在 C++ Builder 6 下用?

我尝试用了头文件Dmccom.h 及 Dmc32.lib ,但编译出错。

楼主:
DMCwin 的库在 C++ Builder 6 下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是有问题,很早以前的 DMCWIN 的库文件分成 BC 的与 VC 的,后来就只有 VC 的了。

网友C:
我也用C++ Builder 6,头文件可以直接用,把lib转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动态调用dll也可以。

网友C:
对了,你的手持操作器我觉得很有意思,能共享一下么?
交换也可以,我在c++ builder 6下面写一个可以正常编译的例程给你。

以后买东西记得跟我学,买刘版主他们公司的,价格都是相当一样的。据我所知,国内没有在galil的控制器方面比刘版主更高明的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刘斑竹是公司的而且还经营GALiL控制器,现在也不知道。能介绍下吗?

     另外,在大家的帮助下,加上我在 GALIL 公司网站上的交流,我已经完全解决了以上问题: 在XP下C++ builder 编程,及手持控制器直接对DMC2132通过

ASCII命令控制。第一次用GALiL的产品,供货商技术支持太差,使我在辛苦摸索了一周多后,终于解决了。

    “竹石”(12楼)同志说的在理,我也是那样做成功的,但我是在你说以前解决的,昨天就解决了。

       手持控制器怎么享? 其实我当初选择手持控制器不是选择现在的,但现在的编程很灵活,带网口、串口(232/485)、I/O等,液晶显示,带10个数字键

和一个回车键,支持多任务。个头稍微有点大。我的想法是:等我的运动控制系统调试完毕后,如过使用方便的话,我连上位PC根本不用,直接用手持控制器

完成运动控制。只是编程相对windows 高级语言稍微烦琐点。

网友C:
我以为你是自己设计的手持控制器。

你现在用的是成品么?是什么样的?

网友D(2009-09-10):
刘版主,我也想买个DMC2132,不知怎么和你联系?

我的QQ:624563034

      邮箱:STN13135@163.办公室电话:0731-88669061 宋工

网友A:
我的同事应该会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