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控制方案

楼主(2008-11-28):
           公司化验室原有运动粘度测定仪使用人工调节控制温度(手动调节电位器来调节可控硅的导角),调节不方便并且温度控制不准确,现在想进行技术改造(买新仪器,公司不愿花钱)。

          想使用数字温度控制仪和热电阻,输出使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管,加热管的功率大约为2KW,温度要求精度为0.1度。这套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改造资金大约多少?数字温控仪和固态继电器使用什么型号?并且它们之间能互相匹配?

          请专家指点。

楼主:
求温度控制方案,请专家指点

网友A:
 在北京的话 联系我 QQ838947895

网友B:
给你一个型号:AI-708G+SSR20A ,控制还可以,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15810918923

网友C:
这种温度控制方案很难达到你要多精度,和很多方面都有关系,比如热传导时间,等等,需要不断的改进调试才可以

网友D:
1.达到0.1度的精度很模糊,是测量精度,还是控制精度?对于测量精度,热电阻的特性决定其测量精度不能达到0.1度,再加上采集传输和控制,综合精度肯定要超过你所需要的精度,希望你还是要仔细考虑下是否要达到这们的控制要求。对于控制精度,只是%,问题不大,综合控制精度最好控制在0.5度左右

2.温度范围请说清?

3.温控范围和调节时间?

4.加热管是搞新的还是原来的,老的现在还能否正常使用?

5.温度传感器的尺寸结构和数量

如需要更多帮助,请联系QQ:24616415

楼主:
问题的补充:

测量控制点在100度,实验要求正负0.1度,加热管还使用以前的,以前有两个加热管. 温度控制仪尺寸无所为,温度传感器一般要求小型的,长度40cm左右

网友D:
关于0.1度温度传感器的帖子,请留意下

http://www.dzsc.com/dzbbs/20061102/200765212751781107.html

再来确定你的实验要求吧,最好下来,传感器要比仪表贵好多,如自己的实验要求没有这么高就不要浪费了吧,而且这么高的精度标定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E:
热电阻的特性决定其测量精度不能达到0.1度,就是A级Pt100的误差也在0.1度以上,再加上采集传输和控制,精度不可能到达你需要的等级。并且你想用固体继电器开关来控制的话还要考虑温度控制系统的惯性很大,控制精度在0.5度比较现实。

网友F:
引用 热电阻的特性决定其测量精度不能达到0.1度,就是A级Pt100的误差也在0.1度以上,再加上采集传输和控制,精度不可能到达你需要的等级。并且你想用固体继电器开关来控制的话还要考虑温度控制系统的惯性很大,控制精度在0.5度比较现实。    托克仪表无锡有限公司  专业仪表控温方案  15061829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