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台达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现在两台40EH机需要通讯,该如何设置主站,从站,要注意哪些细节?能否详细讲解下?敬请各位高手指教,不甚感谢!

网友A:
不用设置主从,只要将两台的通讯地址设置为不一致(例如地址分别为01和02),通讯格式以及通讯速率设置为统一,就可以通过MODRD/MODWR/MODRW/RS指令来控制了,当然也可以使用PLC LINK,如果使用PLC LINK,可以参考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的第二章,里面有关于PLC LINK的详细介绍!

网友A:
PLC LINK的应用范例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B-BC1E-FE5000FB786C

楼主:
谢谢,本人对此不熟,以后可能还有很多问题,还请多指教

楼主:
用PLC LINK,从站是否只需设置通讯协议和站号就可以了(即D1120,D1121),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