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机器脉冲怎么能计算出机器的速度

楼主(2008-11-28):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gip

网友A:
采用定时中断的方式,再跟减速换算就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对:天涯小子 关于

采用定时中断的方式,再跟减速换算就可以算出来了

内容的回复:

我要的是连续不断的速度信号,再说我机器的速度随时会变化的哦

网友B:
我新到的单位有几种设备转动就是要测速的,电机经减速箱减到约 10转/秒,用接近开关测速,

如果更快,就得用高速测速通道,或用专用测速器件测速;

如果速度不是太快,(10转/秒),就可直接送入PLC开关点,

1>求脉冲宽度, 用S7-200较简单,但脉冲太慢,就不灵了,

2>定时计数,但没有上面的反应快;

要两种结合起来,

网友B:
一个脉冲宽度是 t ms,则速度是    1000/t   (Hz),或  60000/t (RPM)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D:
2楼说的就很对啊,用定时中断,你想速度显示很快的话,定时中断时间就设的短一些,我想1s就应该能满足要求了,然后利用脉冲数以及减速比之类的进行计算,每中断一次计算一次,做个画面显示就来就可以了~~具体显示的刷新频率我想得看你用的显示方式的刷新速度吧。

不管怎么说,办法多得是,看你想利用什么方式来显示了,还有脉冲表之类的也一样能

网友E:
我的设备上有速度显示,我是这样做的。我的设备主轴上有一个360编码器,从清零信号开始计时,在1秒的瞬间检测读了多少个数,就是1秒钟转动的角度,假设这个角度为A,那么1小时就可以转3600*A度,每360度一圈,所以每小时转的圈数即时速就是3600*A/360=10A圈/小时,当你改变速度的时候会随之改变。

网友F:
还是说的不够详细.拿个程序看看才行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的指点!特别谢谢老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