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选流量计,犯难了

楼主(2008-11-28):
介质浓硫酸,浓度90%以上,管径32mm,要求防爆.应生产已经开始,只能用非接触的测量方式(不断流).怎么解决?

网友A:
选电磁流量计,只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B:
PTFE内衬,铂电极,电磁流量计就行

网友B:
哦,没仔细看,已经生产了阿,那就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吧,顺便问一句,原来管道的内衬是什么啊

楼主:
管道没有内衬.用超声波,客户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硫酸有气泡怕误差比较大.

楼主:
浓硫酸到底有没有气泡?对测量精度影响多大?

网友C:
如果有气泡呢,对测量是有一定影响的,你要求的精度是多高

我们是大连的超声波流量计厂家,如有需要请联系。QQ:99033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