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敏二极管作为PLC的输入?

楼主(2008-11-28):
用光敏二极管作为PLC的输入,如何连接(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A:
是作开关量输入?不知LZ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是为了检测光线,可能光敏二极管和PLC中间应该有个放大器之类.

如果是为了电隔离,使用光电耦合管更好.

楼主:
是开关量输入,感应检测物体的个数,因为原来用的是光敏二极管,改造我用PLC,不知道可以直接给PLC输入开关信号不?不知我说明白了没

网友B:
只要是检测动作后输出 接点信号,就可以进开入信号。

网友C:
可以参考海为PLC的模块,型号HW-S08IR024N(8路光电开关输入,直接接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

楼主:
二极管接PLC还分PNP和NPN吗?我想用西门子的PLC300

楼主:
海为PLC的模块,型号HW-S08IR024N?我咋没在网站上查到?

网友D:
呵呵,不错的东西啊,看看蛮好啊

网友C:
海为PLC的模块,型号HW-S08IR024N是为一个用户定制的型号,只能挂在海为的主机上使用,网站上目前未列出该型号

网友E:
应该直接串联上直流或交流电源就可以和PLC接口了,不用放大吧

网友F:
接上直流电源可以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