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急问590给降速 时输出变升速故障原因

楼主(2008-11-28):
590给降速电压信号时,调速器的输出却变为全速输出,控制线路没问题,试换一块主板就好,急问故障原因是什么?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参数设置两块板子一样是吗???????

网友B:
保不准就是主板的问题呢

楼主:
参数设置两块板子一样

网友C:
线路板故障,要检查了才能定论啊,,QQ5841026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