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报F0001.A0501.

楼主(2008-11-28):
西门子   440变频器22KW,开始修的时候报F0022,查模块输出W 短路了,更换后上电报F0001..A0501.来回闪烁。恢复出厂值后报F0001,断电后再开又报F0001和A0501.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呢?多谢!!!

网友A: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看看检测板吧,

网友B:
驱动部分与CPU板可造成F0001故障,13522320288可探讨

楼主:
我查了驱动板上有两个三极管坏了,还有一个二极管,三极管上的印字是T92.14.      14是竖着的,用什么管子代换呢?

网友C:
请问下你是怎么查出模块输出W短路的、、、是不是要跟换模块   可是坐静态检测时是好的吧。。。

楼主:
是静态检测的啊,是更换了模块啊

楼主:
上面的三极管用同是驱动的三极管能待用吗?同型号的不好买啊 ,

网友D:
参数一样应该能用吧vvv

网友E:
西门子的插件接口容易接触不良,特别是中间那个小板子.本人碰到两台,一会儿是F001,A502,一会儿又是F004.实在没办法没把它焊死了.开机再试没有任何问题了,

楼主:
sz龙卷风 多谢指点啊!!!

楼主:
换上两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机器好了

网友F:
查一下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