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View如何向三菱FX-2N 48MR输入浮点数?

楼主(2008-11-28):
        我现在所做工程需要通过E-VIEW的触摸屏向FX-2N的PLC输入浮点数。PLC内部的保存形式为二进制浮点数,不太清楚怎么设置数值输入元件的属性才能实现。

         和PLC程序没有太大关系吧?

         我原先的输入元件的“数值显示”属性设定的是:单精度浮点数,上限为99999999;一般属性设置的是2字的。

        但我进行设置时,最大只能输入到3万多,4万后就输不进去了。看了触摸屏的使用手册,也没有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

        希望给位哥哥、姐姐们帮帮小弟。谢谢了先!

网友A:
E-VIEW的触摸屏没有浮点输入功能吗/

y一般都是可以直接输入浮点数的

楼主:
     E-VIEW的触摸屏的浮点数输入功能我已经用上了。关键是:我输入时最大只能输到3万多,大于4万的数据就不能正常输入了。

     所以才郁闷。。~~~~~~

网友A:
那是不是用的16位的数呢

你用32位的嘛,可以存储更大的数,双字的

楼主:
我在元件设置的一般属性页内设置的是:2字。

网友B:
用32位的数据存储器,QQ:470331240 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C:
16位对应的最大数只有32627,大于这个数需要32位寄存器;

网友D(2009-02-05):
最好不要用浮点数,那样运算太慢了

网友E: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F(2009-03-21):
FX2系列PLC的输入继电器X0~X12总共有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