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点问题,来帮帮忙

楼主(2008-11-28):
    最近我这有一个PLC从现场采集过数据以后,通过触摸屏面板显示,可是有些数据总是变化,幅度特别大,比如温度,应该是50度,可是一会变成-30一会变成20 一会变成50,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就是我在通电的时候,把PLC的连接器拔了,又插了一下,触摸屏上的数据都不显示了,成了最原始的状态,是不是把模块烧了,不可能吧。。。。。。

网友A:
1、检查通讯是否干扰~~

2、请不要带电拔插通讯电缆

以上

网友B:
1.温度不会跳变的这么厉害,估计是干扰

2.无知者无畏

网友C:
是干扰啊!

你操作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