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通信应用实例

楼主(2008-11-28):
........关于富士变频器通信的详细讲解和实例,在网上很少看到,而手册上有些地方说的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仔细去研究才能理解,要花些时间。我在这里就整个富士变频器通信应用实例,以节约大家的时间去研究那些手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一、 概述
........最大组成为1台主机能连接31台变频器——对应多点(据网友说,因为通信数据是16个字节<数据量比较大>,如果变频器台数增加到20台以上时,通信就没有那么稳定了<可能还需要关闭plc看门狗>)。
........据网友说,早期的G11不支持Modbus通讯,需要使用富士电机自己的协议——在其RS485接口手册上有详细的指令格式。从06年开始,G11支持了Modbus通讯,通过用户在变频器参数U49中选择是采用富士电机协议FGI-Bus还是采用Modbus RTU协议。
........FRENIC 5000的11系列采用共同的通信协议,同样主机的程序能对11系列所有机种进行运行停止控制(参数可能随各机种有所不同)。
........采用固定长度的传送帧,使主机侧的程序容易开发。
........对应答速度有要求的运行命令和频率设定等使用选用传送帧,能缩短通信时间。

楼主:
二、 变频器参数设置
........与通讯有关的主要参数设置如下所述(如果变频器通信过程中存在问题<无法按设定频率运行等>,怀疑其它参数还有问题,那么请将参数初始化<参数H03,同时按STOP键和上键设为1,再按FUNC/DATA键确认>以后再来设定以下参数)。
........下例中,变频器地址设置为2,通讯格式设置为19200bps,8位数据,N无校验,2个停止位:
H30:链接功能(通信功能);默认为0,现设置为3——RS485频率设定有效,运行命令有效;
H31:RS485地址;默认为1,现设置为2;
H32:故障处理;默认为0——立即Er8跳闸,采用默认值;
H33:定时时间——通信故障后,在定时时间内继续运行;默认为2.0秒,采用默认值;
H34:通讯传送速度(波特率);默认为1——9600 bit/s,现设置为0——19200 bit/s;
H35:数据长度;默认为0——8位数据,采用默认值;
H36:奇偶校验;默认为0——无奇偶校验,采用默认值;
H37:停止位;默认为0——2个停止位,采用默认值;
U49:RS485协议;默认为0——富士专用通讯协议FGI-Bus,采用默认值;
F01:频率设定1;当该参数采用默认的0——键盘面板上下键设定(也就是数字设定)时,按变频器面板上的上下键更改设定频率显示“<数字设定Hz>LINK”,设定频率可以更改;当该参数设为11——数字输入或脉冲列输入设定(要用选件卡,详细请参阅选件卡使用说明书)时,按变频器面板上的上下键更改设定频率无效,显示“<远方设定有效>LINK”。
U01~U61:老版本变频器(例如序列号为FEA032G00370-1-072的变频器)没有U参数。

楼主:
三、 通讯协议
1. 命令帧(上位机→变频器):
命令帧包括要求帧(标准帧)、选择要求帧、查询要求帧。本文中只列出部分帧,其它类型帧的格式,因为本文中暂未用到,所以不再赘述。有需要的话,请参阅相关手册。下面是要求帧(标准帧)的格式:

楼主:
下面是选择要求帧的格式:

楼主:
2. 应答帧(变频器→上位机):
........应答帧包括ACK应答帧、NAK应答帧、选择应答帧、查询应答帧、否定应答帧。本文中只列出部分帧,其它类型帧的格式,因为本文中暂未用到,所以不再赘述。有需要的话,请参阅相关手册。下面是ACK应答帧的格式:

楼主:
3. 功能号码:
下面是本文中用到的部分功能号码:

楼主:
下面是频率命令的格式:

楼主:
4. ASCII码表:
下面是富士变频器用到的ASCII码表:

楼主:
5. BCC校验码:
这里说一下BCC校验码的计算方法。以16进制命令帧01 30 32 05 52 4D 30 39 20 30 30 30 30 03 35 32为例,其中下划线部分为BCC校验和的计算对象:30+32+05+52+4D+30+39+20+30+30+30+30+03=252;取低字节,即为52;把这个52的十位和个位分开就得5和2;把5和2这两个数再看成ASCII码,转换成为16进制就最终得到16进制的BCC校验码35 32。

楼主:
四、 设定运行频率(要求帧<标准帧>):
可采用S01功能来设定频率,也可采用S 0 5功能来设定频率:
说明:A. 变频器断电后,采用通信设定的频率失效,变频器设定频率恢复为0.0Hz。 B.设置频率的时候,要么采用S01功能来设置频率,要么采用S05功能来设置频率;不要这次采用S01功能来设置频率,下次又采用S05功能来设置频率,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无法设定频率的情况——S01命令优先,如果一旦运行了S01命令,那么在变频器断电之前,就再也不会接受S05命令(S05命令变为无效),如果要采用S05命令来设置,必须先让变频器断电,重新通电后再采用S05命令来设置频率。
1. 采用S01功能来设定频率:
采用该方法设定频率,其频率设定值和最高频率参数F03的设定值有关。
ASCII指令码:SOH 0 2 ENQ W S 0 1 SP 4位频率数据 ETX 2位校验和
采用S 0 1功能时4位频率数据的计算例(这里假设最高频率参数F03设定值为120Hz):50.25Hz时,50.25*20000/120=8375,把8375作为10进制数据,转换为16进制数据就是20B7H;60Hz时,60*20000/120=10000,把10000作为10进制数据,转换为16进制数据就是2710H。
2位校验和会根据设定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这个设定频率是个变量,那么在PLC程序中需要对校验和进行计算。
上位机发送16进制指令码(设定频率50.25Hz):01 30 32 05 57 53 30 31 20 32 30 42 37 03 37 30
上位机发送16进制指令码(设定频率60Hz):01 30 32 05 57 53 30 31 20 32 37 31 30 03 35 46
2. 采用S 0 5功能来设定频率:
采用该方法设定频率,其频率设定值和最高频率参数F03的设定值无关。
ASCII指令码:SOH 0 2 ENQ W S 0 5 SP 4位频率数据 ETX 2位校验和
采用S 0 5功能时4位频率数据的计算例:50.25Hz时,50.25*100=5025,把5025作为10进制数据,转换为16进制数据就是13A1H;60Hz时,60*100=6000,把6000作为10进制数据,转换为16进制数据就是1770H。
2位校验和会根据设定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这个设定频率是个变量,那么在PLC程序中需要对校验和进行计算。
上位机发送16进制指令码(设定频率50.25Hz):01 30 32 05 57 53 30 35 20 31 33 41 31 03 36 46
上位机发送16进制指令码(设定频率60Hz):01 30 32 05 57 53 30 35 20 31 37 37 30 03 36 38

楼主:
五、 正转运行(选择要求帧):
........包括正反转指令的命令帧只能是使能正反转功能端子、X1~X9功能端子,而不能同时进行频率给定——这点,与其他变频器(例如丹佛斯/海利普等变频器)有所不同。
ASCII指令码:SOH 0 2 ENQ f 0 0 0 1 ETX 9 1
其中,f命令(包括正反转)的数据格式如下:
上位机发送16进制指令码: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1 03 39 31
指令结果:变频器运行(由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运行频率为设定频率。变频器断电后,采用通信设定的运行状态失效,变频器停止运行。

楼主:
六、 反转运行(选择要求帧):
ASCII指令码:SOH 0 2 ENQ f 0 0 0 2 ETX 9 2
上位机发送(16进制):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32
指令结果:变频器运行(由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运行频率为设定频率。变频器断电后,采用通信设定的运行状态失效,变频器停止运行。

楼主:
七、 停止:
ASCII指令码:SOH 0 2 ENQ f 0 0 0 0 ETX 9 0
上位机发送(16进制):01 30 32 05 66 30 30 30 30 03 39 30
变频器停止(由RUN状态转为STOP状态),频率闪烁显示0Hz。

楼主:
八、 读取当前运行频率
ASCII指令码:SOH 0 2 ENQ R M 0 9 SP 0 0 0 0 ETX 5 2
上位机发送16进制指令码:01 30 32 05 52 4D 30 39 20 30 30 30 30 03 35 32
变频器返回ASCII应答帧:SOH 0 2 ACK R M 0 9 SP 0 0 0 0 ETX 5 3
注:上面的0 0 0 0 表示实际读到的频率值,这里以0 0 0 0 表示。
例1:变频器返回16进制应答帧:01 30 32 06 52 4D 30 39 20 30 30 30 30 03 35 33
上面返回数据中,读得的ASCII频率为数据为30 30 30 30,转换为16进制就是0000H,0000H转为10进制就是0000,0000除以100就是0Hz;35 33为BCC校验和。
例2:变频器返回16进制应答帧:01 30 32 06 52 4D 30 39 2D 31 37 37 30 03 36 46
上面返回数据中,读得的ASCII频率数据为31 37 37 30,转换为16进制就是1770H,1770H转为10进制就是6000,6000除以100就是60Hz;36 46为BCC校验和。
例3:变频器返回16进制应答帧:01 30 32 06 52 4D 30 39 20 31 33 41 31 03 36 39
上面返回数据中,读得的ASCII频率数据为31 33 41 31,转换为16进制就是13A1H,13A1H转为10进制就是5025,5025除以100就是50.25Hz;36 46为BCC校验和。

楼主:
如果要采用串口调试工具来调试上例中的变频器,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应当把参数也设置为变频器一样——通讯格式设置为19200bps,8位数据,N无校验,2个停止位:

网友A:
谢谢!正在学习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
我又发了一个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与PLC通信的实例。

S7-200 CPU226CN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3020254600003&page=1#login

网友B:
挖,太酷了! 能加你好友吗?

我急需富士变频器的通讯技术

网友B:
有没有 modbusRTU的 例子呢?

楼主:
因为时间关系,暂时没去搞modbus RTU的例子。

网友C:
西门子的MODBUS RTU不是集成的?还需要做吗

网友D(2008-12-29):
谢谢啦!赶紧收好了!

网友E:
学习中多谢了 8888888888

网友F(2009-02-18):
多谢楼主,楼主是高手,在此贴不少实例

网友G:
ding

我现在用三菱1N的PLC与富士F1S变频器通讯,PLC能发送,变频器也可以运行,但是PLC却不能收到变频器返回的信息.

楼主(2009-04-25):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三菱1N的PLC与富士F1S变频器通讯,PLC能发送,变频器也可以运行,但是PLC却不能收到变频器返回的信息.

PLC可以发出指令并让变频器工作而PLC却不能收到变频器返回的信息?你检查一下数据格式,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有点奇怪了。。。。。。你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下。。。

网友H(2009-08-22):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MODBUS RTU不是集成的?还需要做吗

集成的格式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设备,因为很多设备(如变频器,仪器仪表等RTU的格式不一致),如地址和要读取长度所处位置和西门子给定的不一致,西门子是地址+长度,然而有些设备是长度+地址,呵呵 这点也是多次测试通讯才发现的

网友I(2010-01-21):
刚看见,牛人

网友J:
我正在学习中,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K:
真的好厉害,谢谢菜鸟兄!!!

网友L(2010-03-29):
y谁有新版富士变频器通信啊,不知道是不是和老版的一样啊

网友M(2010-05-13):
楼主  能否整理个富士变频与S7 300走PROFIBUS DP的通讯应用实例。学习学习~

网友N(2010-09-06):
才发现你这个贴子,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正在用三菱PLC和富士G1S的变频器,也正想把这两个器件连机运行,不知怎么搞呢,请多指点了.

网友N:
急求三菱PLC与富士变频器G1S通讯实例啊?楼主支持一下,好吗?

网友O(2010-10-08):
急求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FR-A700通讯实例啊?楼主支持一下,好吗?

网友O:
我用的是FX2N PLC 与三菱变频器FR-A700  RS485通讯,一直通讯不上,起码的正反转都不行,请楼主指教一下啊,我的邮箱:zhangqingtao521@126.com  QQ:398477894

网友N(2010-11-23):
对富士的正转、反转及停止的代码不理解

网友N:
........包括正反转指令的命令帧只能是使能正反转功能端子、X1~X9功能端子,而不能同时进行频率给定——这点,与其他变频器(例如丹佛斯/海利普等变频器)有所不同。
请问楼主,上面这段话应怎么理解?

网友N:
即是说扩展功能端子和正反转端子一样使用选择要求帧,是这样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采用串口调试工具来调试上例中的变频器,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应当把参数也设置为变频器一样——通讯格式设置为19200bps,8位数据,N无校验,2个停止位:

这个调试软件,现在我很需要,能帮下忙吗?我的邮箱liuxd6909@126.com

楼主(2011-01-02):
在百度上搜索这个软件,太多了,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包括正反转指令的命令帧只能是使能正反转功能端子、X1~X9功能端子,而不能同时进行频率给定——这点,与其他变频器(例如丹佛斯/海利普等变频器)有所不同。
请问楼主,上面这段话应怎么理解?

我另外发了帖子:(海利普HLP-SV系列)变频器RS485通信调试基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1719433100001-1.shtml

你看了就知道了,丹佛斯/海利普等变频器可以采用一条通信指令来让变频器启动并同时设置频率。

而富士变频器只能以一条指令来启动,而采用另外的指令来设置频率,需要两条指令了。

网友P(2011-03-27):
谢谢啦!赶紧收好了谢谢啦!赶紧收好了

网友Q:
好贴啊,楼主真是好人,愿佛祖保护你健康长寿!

网友R(2011-07-16):
怎样接线啊?

网友S(2011-09-30):
楼主,我引用了你的程序做了实验,结果是频率给定时变频器没有反应,但是正/反转和停止变频器有反应,能讲解一下么?

网友T:
现在尝试做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信,plc是西门子s7-200,变频器是富士
编程遇到的问题,
第一:我想用触摸屏设置变频器的参数,例如“10Hz”,这个数进入plc后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因为通信要十六进制的。)
第二:我现在plc接收触摸屏的频率,经过编程,例如使得变为“1FA0”,现在要把它拆分为四个字节“1”“F”“A”“0”。我尝试用一个方法,就是1FA0除1000得1,1FA0除100再减第一个数乘1000得F(即(1FA0-1000)/100),0FA0除10得A等等,,,但是我用串口工具调试发现,得到“1”“F”“0”“0”,第三和第四个字节出错。如果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用你的方法。。。

网友U(2012-07-16):
哎、、楼主先生大大的无私啊、、、

必须顶一个

网友V(2013-01-06):
太感谢前辈了,本人正在找有关的资料,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格立特的变频器和S7-200通讯那

网友W(2013-11-08):
太好了,正在学习这节了!受益非浅!

网友X(2014-06-30):
哪位大师有西门子S7-200PLC与台达变频器VFD-M自由口通讯程序如果有的话发我邮箱

747590196@QQ.COM本人会感谢大师们谢谢

网友Y:
这个可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Z:
而富士变频器只能以一条指令来启动,而采用另外的指令来设置频率,需要两条指令了

网友AA:
国内唯一一家,生产罐型软磁电抗器、磁块电抗器、复合电抗器以及各种串并联滤波电抗器。主要配套在apf有源滤波器、svg、能量回馈、充电桩、变频器、无功补偿、中高频率电源等各种逆变器中。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担当责任为宗旨,以专业的技术服务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四象限变频专用,www.LG002.com

网友AB(2019-03-24):
富士变频器与西门子PLC通讯